sony笔记本 进系统到win7启动界面 死机问题 求帮助

楼主(2013-10-20):
一台sony pcg-61211t的笔记本 开机到win7的启动界面后死机 硬盘灯也不闪  进PE也是到了PE滚动条之后黑屏死机  去掉硬盘也是同样的问题 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这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呢

网友:
就是死机?会不会掉电?

网友:
不会掉电 就是一直死机

网友A:
测下硬盘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下硬盘之类的

硬盘取了 进PE也会黑屏死机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

网友:
光驱去掉试试    你的机器是不是双显卡有没有双显卡开关呢  有的话切换成集成显卡试试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有没有换一个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