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14.3F6GA晶振电压

楼主(2013-10-20):
测量两端电压是1.35和1.37,请问正常吗

网友:
晶振是14.318MHZ,老大,你都看成什么了?1.3V要看你测的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。

网友:
哦,是吗,但是上面标注就是这个啊,我这个是技嘉945芯片组的

网友:
正常的,不信的话可以用波波量一下有没有波形。

网友:
怀疑的话 直接换一个 试啊

网友A:
INTEL芯片组电压是以。1---0。5V之间。你这个电压超高,换晶振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NTEL芯片组电压是以。1---0。5V之间。你这个电压超高,换晶振先。

主板上晶振主要分为:

1、时钟晶振:与时钟芯相连、频率为14.318MHz、工作电压为1.1--1.6V。

2、实时晶振:与南桥相连、频率为32.768MHz、工作电压为0.4V左右。

3、声卡晶振:与声卡芯片相连、频率为24.576MHz、工作电压为1.1--2.2V。

4、网卡晶振:与网卡芯片相连、频率为25.000MHz  工作电压为1.1--2.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NTEL芯片组电压是以。1---0。5V之间。你这个电压超高,换晶振先。

楼主测得是14.318M时钟芯片晶振,不是32.768K,呵呵

网友:
应该正常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