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技嘉945主板更新帖

楼主(2013-10-20):
故障现象请查看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702192-1-1.html最近进展是,CPU电压已经修复,现在是1.3V。复位也可以了,短接复位针,复位灯一闪,正常,现在的情况是诊断卡没有显示。请问接下来怎么搞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有可能是bios 问题

网友:
我刚刚接了块这板子,有CPU供电,没总线供电。我擦

网友:
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张ga-t945gcmk 现在找bios刷起试下

网友:
自己顶顶,有谁知道该怎么处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