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G4 问题

楼主(2013-10-20):
今天接到一台HP G4 I3的机器。问题是这样的 冷机,COM电池放完电。第一次开机显示是正常的,然后按开机键关机再开就不显示了  电流跑到1.1左右就不动。南桥发热有点大。然后再放电开又可以。是不是南桥或者BIOS问题呢   求大神指教!!!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

网友:
这个又是HP出的一款神机,刚过保修的,,,修过几台问题多多~!跟CQ40有得比~!

网友:
昨天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,我感觉是南桥的问题,南桥太热了,已经给客户报价了 准备干南桥试试

网友(2013-11-24):
今天修道同样问题,进水机器,寻求思路

网友:
我这台机器没有待机  求指点啊

网友:
没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吗?我也遇到一台是摔过的,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,后面的就不行了

网友:
我的是不加电,换南桥后刷BLOS后解决

网友:
我遇到过 刷bios

网友(2013-12-27):
我有一台 有时有显示 有时没有  正在维修

网友:
我也遇见一台   正常开机是正常   不正常时就没有CPU供电了    换了HM65还是涛声依旧

网友(2015-09-30):
我也遇到一台  加电 不显示  电流跑1.07安

网友A(2017-02-13):
我的也是 电流0.6多 没跳变  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 电流0.6多 没跳变  不显示

电流0.6a多应该电压都出来,重点按照时序测量一下接下来的复位,时钟等重要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