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短路问题

楼主(2013-10-20):
拿来的时候上管d级全部短路 拆到第四个(最右边的)才不短 第四个确实损坏了 换上去后上管d级全部是500多 但是下管除了G级是700多 ds级全是0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?型号是P4M800现在的问题是第四个上管不装可以使用了 一装就烧 驱动芯片是1个rt9245a+2个rt9602 咋办呢?

网友:
对了 cpu旁边的固态电容爆了几个 红色的是我换上去的

网友:
精英     你把cpu取下来,量下管还是 0的话  ,检测下管理芯片,还有这滤波电容   有直短的没

网友A:
取下来不短了   d不短了  s短正常吗

网友B:
我台上也是一个CPU供电短路的,等下开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取下来不短了   d不短了  s短正常吗

直接试了 果然还是不行  不过没有场管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台上也是一个CPU供电短路的,等下开修了。

我还没有修好过 晕死+_+

网友C:
上管烧了芯片必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管烧了芯片必坏

第一次听  蒸的吗 芯片是rt9245a 怎么知道它坏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上管烧了芯片必坏

2个rt9602    左边一个第九个对地700多 右边一个对地0   哪个坏了   纯新手 3q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个rt9602    左边一个第九个对地700多 右边一个对地0   哪个坏了   纯新手 3q

难怪每次都没修好  学习了  原来上管烧了芯片必坏啊   我怎么觉得加个换了还不行芯片必坏靠谱点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坏了,这种坏的地方要每个地方都查到,像场管,电源管理芯片,固态电容,贴片电容,电感等

网友:
海韵之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好吧  另一主板rt9602第9脚对地也是700多 右边的ic应该坏了  现在的问题是rt9620都能代换么

网友:
你知道吗?

网友D:
RT9607可以代用

网友:
如果上电后的再测得话不太准哦~~~放放电等下再测~~试试还短不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T9607可以代用

右边那个ic第九脚是因为连着被击穿后的上管所以为0 拆下来后正常了  阻值比左边那个小一点             我把那个坏的拆下来不装  一路跑 开起来了   可是...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CPU没取下来主量SD阻值,太搞笑了,不过也一样准的。

网友E:
首先把CPU取下来,然后查下BTS线路,如果BTS线路正常,那么就是供电IC坏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首先把CPU取下来,然后查下BTS线路,如果BTS线路正常,那么就是供电IC坏了

怎么查? 会不会是9245a坏了  我也没得换 干脆不修了 烦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查? 会不会是9245a坏了  我也没得换 干脆不修了 烦死了

你找下供电IC的BTS脚,跑下线路,看有没有问题,没有问题就是IC坏了

网友:
烧管 控制脚悬空或接地 你单独查下那管子控制脚线路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,场管一起换

网友:
找料板换换供电芯片有奇迹

网友:
1。拆掉驱动芯片不可能上电,一上电就会烧管。
2。打值时要装CPU拆掉。
3。下管DS极短路,说明CPU供电这一块的短路元件,你再打每一个下管的G极对地值,有为的说明此MOS管短路或者驱动芯片问题,先拆MOS管---驱动芯---主控芯片---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你量一下电容有没穿的,要是没有那再把上下管和驱动芯片全换了,要是还没好那就是CPU坐子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取下来不短了   d不短了  s短正常吗

我的搞定了。换一个下管之后上电,上管也烧了,把上管也换了就OK了。

网友:
这种修得多了就知道了

网友:
最好是一起都换了

网友:
屡烧场管的直接换驱动芯片

网友:
有货的话,上下一起换,方便快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