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lo Q220显示器开机显示内容几秒后就黑屏

楼主(2013-10-20):
各位迅友:一台milo Q220显示器开机显示内容几秒后就黑屏,关机再开还是显示几秒后黑屏。一般问题会出在哪里?准备拆机了。

网友:
我有台机也是这样,电容出了问题吧

网友:
先拆开机器 ,目测板上的电容是否鼓包,一般情况下是电容问题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容,也有可能是高压。具体要拆下看看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