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8 主板电脑出现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...system halted

楼主(2013-10-20):
华硕M4A78 主板电脑出现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...system halted coms电池放完电能进系统,重启又不行了,看网上说在bios里关闭chassis攻能,可m4a78 这个主板没看到选项在哪.跳线帽是好的也换过了,网上说把那个跳线边上的三级管弄掉就行了,我怕弄了万一不行就不保修了。修的地方又太远,哪个大神知道怎么弄。感谢了

网友:
找个点位图从跳线找到MOS管再拆。

网友:
在保修就拿去保嘛!是怎么出现这个情况的呢?如果没动什么出现的话,就刷一下BIOS看看

网友:
你找下板上有写chassis的跳线你看下有没跳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