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41无CPU供电

楼主(2013-10-20):
手里有块华硕P5G41C-M LX REV1.0 (DDR2/DDR3 两种内存)全板无复位。CPU没有核心电压。其他供电都有。电源IC用的是ASP0905,查了资料说是3脚是EN(有1.2V) 18脚是VCC5(有5V) 28脚和33脚为VCC12 (有12V) VID是38-45脚 这个VID很奇怪,我用E2200去点 VID组合的41脚有0.54V电压 其他脚要么是0V,要么是0.9-0.11V左右。用PD945去点(其他的低端CPU我也试了)却有VID的高低高平组合了 0V 1.21V 1.21V 1.21V 0V之类的,虽然有VID高低组合,但还是不出CPU核心电压。上了假负载 没有CPU核心电压 复位显示0.26V 时钟没有电压 VTT有1.2V  PG有1.2V。电源IC我换了3个了。情况一样。求高人指点,维修思路。或给小弟一份电路图也行 ,谢谢了

网友A:
不出CPU 供电,跟VID有什么关系啊,不出供电刷个BIOS 试下

Rngon -4 自己搞不清楚就不要在这里误导其他的人
简单的回憶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出CPU 供电,跟VID有什么关系啊,不出供电刷个BIOS 试下

这也行~~?~有过这样的先例吗??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出CPU 供电,跟VID有什么关系啊,不出供电刷个BIOS 试下

CPU供电需要vrm管理芯片供电电压 开启电压。vid组合 电压

网友:
刷BIOS试下看能好不

海韵之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与BIOS无关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PU供电需要vrm管理芯片供电电压 开启电压。vid组合 电压

现在VID组合就是出不来啊,用E1XXX E2XXX的CPU就没有VID或偏低电压,用PD的CPU或更低端的却有VID了,但是有了VID也没有CPU电 我找别的板子试了我用的E系列的CPU没有问题。这个VID组合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发出?

网友:
G41的板子好像要认CPU。早起的775针的好像用不起哦,我就遇到过一次诶

网友:
我这也有块七彩虹G41的    非常挑剔   一般CPU不能用  开始换了好几个CPU都不行  害的我修了好多地方  不过还好  没被我修出大问题  最后看见客户拿了个高端CPU   试了下 好的  最后还卖了270块 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VID组合就是出不来啊,用E1XXX E2XXX的CPU就没有VID或偏低电压,用PD的CPU或更低端的却有VID了,但 ...

VID ON#  是开启的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PU供电需要vrm管理芯片供电电压 开启电压。vid组合 电压

坑爹的,也不至于扣了我14分吧,就是看错了,其实我也修过VID不正常的机器,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就有出来了,还有一台是CPU供电芯片供电的电阻贬值了也会不出VID ,但量供电却是正常的,把分数还给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坑爹的,也不至于扣了我14分吧,就是看错了,其实我也修过VID不正常的机器,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就有出来了 ...

哈哈,赚个分容易么,说错一句话,扣这么多。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维修技术不错,值得学习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容易吗?评论一次才2分,一扣就14 分,提个醒就可以了,比饼哥还狠,

就是。。我签到一次才三积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