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R-N5010 通电15秒报警7声

楼主(2013-10-20):
      1.       DELL 15R-N5010INTER I5机器,版号:09909-1。
      2.      故障现像:插电流表自动上电,电流跑到1。1A左右,轻微跳动,然后自动断电重启,电流还停到1。1A左右,等十五秒左右,嘀嘀嘀。。。重复7声报警。按开机键,电流从1。1A降到0。2左右关不了机。。
      3,解决过程:查DELL声音代码含义:7声报警是:处理器故障。故换处理器。换后上电测试故障依旧。查论坛相关7声报警资料,有的说是屏线,有的说是显卡,有的说是去掉无线网卡就可以,有的说是右边的小电源板短路,这些统统试过,无果。
      4,分析:机器自动上电,且关不了机,与EC,PCH关系比较大,且I系的机器,PCH坏的多,故换HM57。换后问题解决。

    5。附上DELL声音报警含义及图纸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报警列表基本没用

网友:
又是桥故障,郁闷。。这桥很容易坏啊。。

网友:
这个桥现在确实坏了很多!

网友:
现在好多南桥都没散热片了

网友:
桥这个东西说不成.....dell的这个声音也得记下了

网友:
南桥,亲自试验过的了

网友:
不错,今天刚好了一台这样的机器,用此方法解决了。

网友:
这个不能做标准 我一个DELL N5010 I7开机正常 就是有报警声 什么问题也没有

网友:
不错1楼主很有耐心把所有的都试过了~~最后还是桥的问题~~~我遇到这样的7声报警~~先用疯抢在桥上的晶体吹一会~~~然后上电看看~~如果好了就加一把~~呵呵~~~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一个M5010 AMD的了,报警7声,焊北桥好了

网友:
一般戴尔这个报警都是和桥有关,因为桥里集成的电路太多了

网友:
几次没修好

网友:
如果一味的 根据声音判断  估计不好修

网友:
这种情况桥的概率很大  楼主又这么细心 值得学习

网友:
新手还是比较有用的。

网友:
99%是北桥的问题了  0752001吧

网友:
INTEL 的7声倒是少见 ,AMD 的北桥坏的倒是挺多的

网友:
遇到过 北桥的原因

网友:
这个桥现在确实坏了很多

网友:
修过几台dell报警的,都显卡坏,INTEL的桥坏的我碰到的很少

网友(2014-04-20):
今天遇到一个加焊一下显卡处理
好了

网友:
有时候大家交流下经验是个非常不错的;可以取长补短呀;

网友:
自动上电也有的跟BIOS有关

网友:
我的是AMD 看论坛是0752001坏,可是我换下去没两天又返修了

网友:
这只可作为参考,我修到经常性8声报警的,外显还正常呢,可惜到最后都是做显卡好的,但偶尔也有换屏或插下屏线好的!

网友:
这个一般想到是显卡· 然后排出CPU 内存

网友:
这种南桥坏的太多了

网友:
听到七声报警我们直接吹北桥

网友:
AMD的就好办!

网友:
桥散热不好,重新做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返修的

网友:
amd的桥很爱坏

网友:
不是北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