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主板CPU供电部分

楼主(2013-10-20):
华硕主板CPU供电部分有一个贴片芯片,4X4脚,
型号:AP-CE A23
是什么芯片,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?

网友:
你主板型号报出来,说不定更容易帮到你。

网友:
差不多供电架构的 芯片就可以代换  我换过

网友:
一般CPU供电VCCOR部分,由一供电IC+3驱动管+3组MOS管,你说的应该是驱动管,8PIN的,很小,长很宽 都2MM的样子!用什么替换,表示不知道

网友A:
这是RT8009-10pj5,只要前面是AP-都可以换,后面的不用管。

网友B:
AP-  芯片型号是RT8800

百度了一下,确实是这个。非常感谢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是RT8009-10pj5,只要前面是AP-都可以换,后面的不用管。

不是这个。是4排引脚,16脚的正方形芯片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P-  芯片型号是RT8800

就是不知道能用什么代换?主板开机几秒钟自动断电。拆下这个后恢复,但是手边没有这个型号。只找到了两个类似的芯片:AA-7D       AA-8M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不知道能用什么代换?主板开机几秒钟自动断电。拆下这个后恢复,但是手边没有这个型号。只找到了两个 ...

AA- 和AP-的芯片都是8800你换试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这个。是4排引脚,16脚的正方形芯片。

不好意思,我搞错了,但是根据你后面描述开机几秒钟自动断电的现象不像是这个坏吧,CPU供电能瞬间出来吗?有点像不跑码的故障吧。

网友:
有些芯片就是这样的,名字也不全,PDF都找不到,现在比较新的主板有些连一个字母都没有的,更头疼啊

网友:
非常有同感,台机的主板现在的电源芯片越来越小型化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