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做北桥,TPS51125发热

楼主(2013-10-20):
         奇怪的问题,dell M5010风枪加热开机正常显示,做北桥后,开机过内存后掉电,电压0.15,(rt8205b)TPS51125发热,测试无3V。5V。拔电在插上去。3V,5V待机正常,测TPS51125工作条件,16P 19V  ,8P 3.3V 17P 5V  13P 16V ,1P 6P分别是1.5V。但是,3v5V电感也有电压!~~~我看过很多TPS51125相关的资料。不是13P应该是3.3V。开启型号  1P6P也应该3.3V吗?我现在完全没有思路修这个问题。(芯片发热的时候,待机0.15,16P 19V  ,8P 3.3V 17P 5V  13P 16V 都有,1P 6P0v,电感电压关闭)在没弄明白rt8205b)TPS51125工作条件之前,真心不知道该怎么修。希望大师们指点迷津啊!

网友:
发烫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坏了 只能说是过载了  应该是后级短路
找这个供电给谁  按照你说的 你找北桥的问题 量下给北桥的供电阻值

网友:
通俗一点,不去管TPS51125发热问题和它的工作条件问题,故障是开机之后出现的,会不会是3V5v的后期转换电压短路造成的问题呢?(会不会是北桥坏了)可这些问题是推测,无理论常理的推测。从技术学上,一点思路都没有。期待高手啊!!!!!!!!!!!%>_<%!

网友:
从你的描述来看,很大可能是北桥没有做好,或者在BGA时不小心动到旁边的元件。请仔细再检查下,先打下北桥的相关阻值。

网友:
路过的,期待高手出现,待学习……

网友:
第一次,就是取北桥重新植株,第2次,换了一块北桥,问题依旧!只有等明天取下北桥,查1.8V供电电路了。郁闷啊!

网友A:
掉电后3V5V没,拔插一下又有,应该是保护了~
   但是,心里始终有种想法,是不是桥没做好。
我建议...重做桥,搞个1000%好的桥上去。如果故障依旧,那么就要看那里引起的保护了,这个不好说是那里,只能一步步来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后3V5V没,拔插一下又有,应该是保护了~
   但是,心里始终有种想法,是不是桥没做好。
我建议...重做 ...

恩,谢谢提示,之前桥重新植过不行,换了片新的北桥,好了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