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KALG0 进LOGO掉电

楼主(2013-10-20):
手上又个宏基的机子,裸板子点正常,装起来不挂硬盘也正常。用硬盘进系统已到滚动条就自动关机。用U盘启动也可以,在主菜单也OK。但是进PE的滚动条也自动关机。散热什么的都处理过了。开始觉的可能是网卡芯片短路,芯片吹修下来以后故障依旧。。。
芯片
掉电

网友:
还没加焊显卡或南桥吗?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或者是南桥空焊

网友:
来自: 浙江宁波
这个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解决,修好回复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对 先 排除一些 显卡 加焊试试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

网友:
是加焊显卡好了吗

网友:
是的加焊后居然奇迹发生呢

网友:
南桥空焊了吧

网友:
CPU座对面有没有大电容,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CPU后面大电容的问题?

网友:
大电容我之前换过的

网友:
有没CPU大电容问题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高,建议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