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70 PWR_CPUCORE_PWMA这个信号是几伏正常呢

楼主(2013-10-20):
今天有个V470的本子~~~故障待机高~~~发现时CPU有一组电压没出来~~哎~~~PWR_CPUCORE_PWMA当测量到PL4401是此电压只有0.6V不知道对不对~!!!有修过的高手说以一下此电压多少V呢

网友:
断开电感用CPU的电压给他~~~结果就好了~~~

网友:
什么意思?没搞懂呢

网友:
那是集显供电的PWM控制信号。。跑码后才出来 的。。。

网友:
那跑马后,还需满足什么条件才正常呢,这个应该是低电压才开启的,不正常是5V,我这有台B470,上诊断卡跑56已经过内存,去掉内存跑22.所以很坑爹,刷过BIOS没什么理由去动P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