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41g求助

楼主(2013-10-20):
4741G开机正常,进入系统也挺正常,用网页播放视频就会卡住然后蓝屏。南北桥都换了,还是不行,一点头绪也没,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问题啊

网友:
系统 和内存换了吗

网友:
还有硬盘也有可能

网友:
外设无问题

网友:
你这个是独显的,你有没有怀疑下显卡的原因吗。

网友:
只有视频播放才出问题么 如果是建议重新做安装版系统 打好驱动 将FLASH的硬件加速√去掉

网友:
卸载驱动。重装驱动程序

网友:
用播放软件就不会蓝屏好坑的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