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70不断的重启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3-10-20):
联想Z370不断的重启是什么原因,他是可以亮机的。。就是不断的重启。。偶尔又会不亮,电流在0.27就掉。。偶尔又可以亮的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2 18:09):
已经搞好了。。是桥的问题

网友A:
遇到过BIOS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问题

网友:
这种的问题如是确定主板问题的话很难修,建议先搜索本论坛同机型的维修情况作为参考。

网友:
我也认为是桥的问题。。但是桥的问题还是桥的BIOS资料有问题呢??因为EC给桥的PWRBTN在重启的时候是没有变化的。。还是3.3.。但桥给EC的SLP-S3是在跳变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过BIOS问题

哥指的是桥的BIOS还是EC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