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350T BGA返修台温度怎么设置为什么要设置成这样才能吹动北桥

楼主(2013-10-20):
求用过的师傅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最后温段300度那么高啊。天气冷了要开第三温区的预热然后下风无铅北桥最多275上风245就行了,还有你的预热阶段和侵润阶段一开始就那么高的温度啊?我的是360不带T的

网友:
这温度吹出来连PCB都会烧着了,哪里还会有桥存在啊,红外砖的温度不要超过150度,上风温度不要超过270度,下风可以高一点,275度就已经很高了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效时的

网友:
反正最后温度在260-265就可以!

网友:
这应该有说明书吧!可以找迅维老师问问

网友:
这个效果怕同直接放火炉里是一样的了.

网友:
无铅的一般,上部279,下部278,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的是多少钱买的?

网友:
不同的机器温度也会有多少差异的,我无铅的一般下部是300度,上风230左右。可以拿块废板测试下,看锡熔解时是多少度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要胡喷误导新手,你这样干过?

干过啊,我是说无铅的,不是说有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过啊,我是说无铅的,不是说有铅

无铅的255-260也够了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就250-260的样子了,

网友:
这个是烧芯片呀

网友:
我一般设置最高温度上部不超过245,下部温度不超过27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