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进系统掉电几分钟掉电

楼主(2013-10-20):
联想G430进系统掉电几分钟掉电,进安全模式就不会掉电,我加焊了,南桥,IO,CPU供电,各位大侠给点思路吧,

网友:
建议刷个BIOS

网友A:
重做个系统 试试

网友B:
扇热 处理好了吗

网友B:
这个 扇热铜管 容易坏 你用手摸摸两边的温度

网友C:
检查温度。导热铜管,刷BIOS。

网友:
散热 或 BOI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做个系统 试试

重新装系统还是不行

网友:
嗯,散热是绝对没有问题,因为我裸机在开着,220V的大风扇吹着,BIOS可能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检查温度。导热铜管,刷BIOS。

谢谢你,嗯,涮下BIOS试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扇热铜管 容易坏 你用手摸摸两边的温度

温度应该没有问题,真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扇热 处理好了吗

这个风扇处理好了

网友B:
刷完BIOS行了嘛

网友D:
散热的问题  多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完BIOS行了嘛

刷BIOS还是不行,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散热的问题  多点

这个不是散热的问题,因为我处理好了散热

网友:
这个还是不行,给我老师修了,我没有解决,老师说换了个南桥就好了,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,都没时间去搞,网卡芯片也被人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