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液晶提示无信号

楼主(2013-10-20):
刚刚收到一台同行送修的三星的711N液晶,故障现象是通电提示无信号,接到显示器分析一下应该是MCU或者VGA接口电路出了问题,打开后重点查13   14行场信号电路,13脚电路未发现问题,14脚跑线路到ZD106测阻值和驱动板上的ZD200不同,阻值要小很多!于是更换六脚的ZD106,试机有显示了。一切正常OK!!!

网友:
这种故障碰到太少了,否则就是送钱来的

网友:
修过两次这样的问题
,接上主机VGA线,还是一样的,提示没有信号
也就是说接不接信号,一样,都提示没有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