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不了硬盘!求解啊

楼主(2013-10-20):
今天来了一台式机,说是要装系统,还是一个新机,装系统时进PE后发现在PE里发现不了他的硬盘,可在开机起动时有硬盘,也能从硬盘进系统.然后我想从光驱起动看看,发现它又发现不了光驱,BIOS里面恢复了最佳设置,华硕主板,请帮忙解释下这是个什么情况.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启动盘
是老毛桃 还是大白菜  老毛桃的话试试win7启动PE

网友:
硬盘打开了AHCI模式吧..

网友:
PE的问题,更换别的PE

网友:
不明白 学习中

网友:
有的bios里设置了英特尔快速存储模式,得关掉,

网友:
更改下硬盘的模式吧。IDE或者兼容模式。

网友(2013-12-04):
   扫一下硬盘试试,  硬盘坏了吧

网友:
换个PE版本吧~~老毛桃的最新版不错

网友:
PE下不认分区是PE的问题,不进PE在启动菜单直接选择手动GHOST即可解决,或者换个高版本的PE,07PE或者08PE,装完系统不要改硬盘模式否则蓝屏

网友:
硬盘接口模式弄对没?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.就按楼上讲试下吧

网友A:
有网友说的对,硬盘模式不对,你查看下CMOS中是否有?有的话,就是硬盘模式的问题

网友(2014-12-24):
引用 网友A:
有网友说的对,硬盘模式不对,你查看下CMOS中是否有?有的话,就是硬盘模式的问题

简单的事情,还问人家,这就是你的PE模式不对的,下次碰到你就要win8启动PE就可以看到的啦,多学一定吧

网友:
在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