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像头问题 应该是小问题 急急急 在线等

楼主(2013-10-20):
视频是好用的  插上之后打开我的电脑  USB视频设备就是黑的  什么都不显示    我换了主板后面的USB借口 还是不行 但是QQ视频对话 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       着急  在线等结果     谢谢

网友:
你更新下 视屏驱动呢

网友:
驱动问题,更新

网友:
你系统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你多试试,要确定是电脑硬件,系统,还是摄像头的问题嘛,先把摄像头放别的电脑上试试,再在自己电脑上重装个系统,再更新一下驱动,一步步一步排除嘛

网友:
换个官方驱动

网友:
不知楼主搞好没有,我上次也碰到一块板子,一样是视频没显示,一次也不会,换系统也一样,把这摄像头装别的机上很好,把别的摄像头拿过来也不行,确定是硬件问题,U盘能用!没能解决

网友:
摄像头供电不足也会这样哦

网友:
会不会不兼容呢

网友:
换系统之后再我店里都好用了 客户回家之后又犯病了   我去了插拔一下视频就好了  就这样  还没解决

网友A:
难道是兼容问题,一般USB要干南桥的,你愿意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是兼容问题,一般USB要干南桥的,你愿意么?

就60块钱我还给他干南桥 。 再说我店面没BGA

网友:
果断是视频头的问题

网友:
驱动问题,如果不行在换个新的摄像头给他看看,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

网友:
摄像头供电不足.1.如果是插前面USB.请插到后面USB试试.2换个电源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