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7声报警

楼主(2013-10-20):
dell  7声报警,板号LA_5162P .非北桥显卡问题。电流0.8,CPU供电不正常。换CPU供电IC

网友:
搞定了没有!!!

网友:
楼主 我很是不解 说详细点

网友A:
DELL上网本也有这现象,7声是CPU检测错误。。CPU供电是好的话,就加焊CPU,或北桥。包好。

网友:
好了我才发贴,以后这种还是要量下电压什么的,再去动桥

网友:
我一般是弄北桥

网友:
原来弄过北桥,从来没弄过CPU供电的。不过0.8的话CPU应该是没有过的。

网友:
0.8电流跑的很高了,CPU电压出来了。怎么还没CPU电压。

网友(点评):
DELL 外星人 这个电流 没出CPU供电很正常

网友:
0,8的电流,个人觉得应该电都起来了吧。LZ是怎么确实CPU电压不稳定的?

网友:
直接量CPU电压,只有0.4伏,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 DELL M5010 报警7声 做了北桥好了 但是8声报警 接过屏显掉了

网友:
这个不错,根据声音判断,可惜这种资料流到外面的不多啊,学习了

网友:
遇到的经验是7声北桥,8声显卡

网友:
7桥 8显 呵呵呵

网友:
尽量往显卡 屏线 屏这三点

网友:
七声报警,显卡问题,极寒一下,不行就换芯片。最好换芯片。这芯片不稳定,我就搞定了一台

网友:
先加焊。后考虑换芯片

网友:
好像是7声北桥,8声显卡

网友:
7声报警一般是北桥。8声报警的 碰到过是上屏部分屏线接口氧化引起。

网友:
桥坏得比较多!

网友(2014-06-18):
看电流在看故障吧.

网友:
应该都是北桥吧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了   但也见过一台是因为主板检测不到屏报警的

网友(2014-07-19):
引用 网友A:
DELL上网本也有这现象,7声是CPU检测错误。。CPU供电是好的话,就加焊CPU,或北桥。包好。

请问一下 CPU检测错误和北桥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北桥发复位给CPU啊

网友:
昨天休了一台报7声   压了北桥好了

网友:
貌似北桥可能比较大 我之前也是做北桥好的 不行就换个北桥

网友:
内存,还有排线有没有松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