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v185w屏电路电阻代换

楼主(2013-10-20):
求助惠普v185w屏电路电阻代换,前两个电阻值为0.8到1.0欧,第三个损坏,雷击造成

网友:
路过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看的 路过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不清  你看看电阻上的数值是好多

网友:
这种去找一个一样的

网友:
看不清啊,代换试一试,由大到小 代换。

网友:
雷击烧坏电阻!维修可能有点麻烦!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这种好像不能随便代换的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代换才行

网友:
一样的代换才行

网友:
看 能不能找到屏的电路图 应该找一个一样的更换 不然的话没办法的

网友:
修好了没????

网友:
有办法,找个一样的屏参考一下不就行了!自己没有的话就找你认识的搞这行的朋友问问,实在不行就请里面的朋友们帮帮忙,加点分就行拉 ( 我前几天修个屏就是找了两个电脑城好几个朋友才找到了个一样的,最后修好了)

网友:
这个电阻一般是几欧,到几十欧的,用33欧的可以

网友:
不知道能不能从前级跟后级电路来分析是多大的电阻。

网友:
没有修好,这个有点难度,不好修

网友:
手里有一块电路板相同位置的三个电阻是151   151    1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