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1120 插键盘显卡报错

楼主(2013-10-20):
一台戴尔1120的上网本、没显示、AMD芯片组、加焊北桥、显示有了、装机后不显、于是逐步排查、发现插上键盘、一长两短报警声、键盘是南桥控制、和北桥没啥关系吧、求大神指点、

网友:
换键盘吧,我前不久修到一台华硕的机子也是这样。拆开就显示,重做了显卡也一样,装上不就显示,就排查,发现拆了键盘就显示了,后来换了个键盘就好了。

网友A:
键盘换了好了么  lz

网友B:
换换键盘看看

网友:
真的吗  没遇到过

网友:
换了键盘、这回报错5声、都不知道报什么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换了好了么  lz

换了键盘、但是没好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换键盘看看

那个键盘贵啊、我忍痛买了个、结果还是不行、插新键盘、报警5声、不知道报什么、

网友:
换了键盘、但是没好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