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450 电流-0.02

楼主(2013-10-20):
接到客户G450 首先一拆 二修机 心里想这次可能不好弄 被人家修过呢  报价 300能修就修 南桥换过了 EC换过了 BIOS 刷过了
EC  pBTN_OUT#触发后 有3.3输出 RSMRST 发出3.3   待机下的SYSON电压有能开启内存供电   心想可能跟南桥没多大关系都能发SYSON  就是 SUSP#始终为低电平 开不了 3VAlw 转换3VS 就先查EC 工作条件 都正常     换EC 一样      心里想会不会后面短路  保护了  后面2级电压一个个测 没问题
还是去查南桥吧   发现没有 S 3  S4电压

先刷BIOS 试一下 刷了  效果一样
估计还是南桥工作条件没打动  VCCRTC RTCRST# srtcrst#有3.3   32,768也有波形  南桥供电也有3VALW   V5REF 也有 就是没测RSMRST # 在桥下面

心想换南
桥再说 换了一样  条件都达到为什么还是没有了  难道到桥下面断线了 把桥拆下来一个个的量 没有断线了 再装上   再测RSMRST

跑线的时候有个三级管Q8 控制脚2脚有 2.4 3脚有3。3  就是2脚没有3.3 2脚就是送到南桥的 直接换了Q8有3,3    触发了file:///C:/Users/Administrator/AppData/Roaming/Tencent/Users/86379420/QQ/WinTemp/RichOle/BTPD9DBL$RL]2]$%25ZE9RWVS.jpg

心想这次可能修好了  我是新手 写的不好让大家见笑了!

网友:
楼主辛苦,这机器300也难赚啊

网友:
楼主还是新手就有这个水平,厉害哦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,这都能修好

网友:
"跑线的时候有个三级管Q8 控制脚2脚有 2.4 3脚有3。3  就是2脚没有3.3 2脚就是送到南桥的 直接换了Q8有3,3",这句话什么意思啊!

网友:
特来学习下.电压是关键.楼主你这水平说是新手也太谦虚了吧.

网友:
要说利害确实是利害哈,但就是最后的那点没怎么看明白呀,Q8 2脚不是控制EC导能的开关脚嘛?应该是一脚去南桥的吧?楼主可不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呀?

网友:
搞不懂呀新手呀

网友:
我现在也在修,不过是进水的,进来看下

网友:
价格好, 修的也好。。

网友:
楼主想说的是,虽然EC已经发出RSMST#信号,但这中间经过一个三极管才到桥,三极管坏了,桥还是没有收到RSMST#信号。
是吧,楼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