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系统网卡的默认设置是导致频繁掉线的原因

楼主(2013-10-20):
 在xp系统中用迅雷或者快车下载电影一切都正常,但是当切换到win7系统时,迅雷或者快车下载就会出现停止下载频繁掉线的情况。经过几天的测试之后才知道,这是windwos7系统对于网卡电源管理的默认设置造成的。一起看下怎么解决吧。
  在控制面板中,右键单击“本地连接”,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“属性”(如图1)。此时,系统将出现“本地连接属性”对话框,点击其中的“配置”按钮(如图2)。

图1 点击属性

图2 点击配置按钮  随后,系统即打开网卡属性窗口。在这个新窗口中切换到“电源管理”选项,取消Windows7系统默认勾选的“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”(如图3)。

图3 电源管理  修改完毕后,保存设置退出即可。详情请登陆:笔记本win7旗舰版32位系统下载crlxc.cn
  当然了,文中只是针对掉线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,对于其他类型的掉线问题还是无能为力的。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 路过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分享!

徐州海云弯不张 -4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