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习主板维修惯例网络剪切值的一提

楼主(2013-10-20):
   主板维修实例
1、MS-7021(KT600)主板跑FF维修一例

一块7021的板,KT600的北桥,8237的南桥,接到手时是跑FF(注:指Debug卡的代码,FF表示CPU未工作),CPU的主供电,CPU时钟复位都正常,各个测试点的电压也正常,北桥到CPU座间无有短路和开路。几乎可以说一切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,一般来说,这种板无外乎几个毛病,BIOS坏,北桥空焊,83697坏。南桥坏,可是这些故障点都查过。没有故障。于是再仔细的目测一下这片主板,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N分钟的凝视中,发现在MS-7的散热片下,发现有一颗位置号为R115的102电阻被磕掉了。补上这颗电阻后,此板OK,后来查电路图。发现这个电阻是MS-7发出的VID_SEN信号与地联接的而这条线路是为CPU通过一颗351小场管提供VCCA_PLL信号的。这个信号不正常,导致CPU不工作。

2、MSI-6712主板插VGA无复位维修一例

此主板故障为不插VGA的话可以正常跑码,但是如果插上VGA卡的话,就会跑单F,即全板无复位。开始以为是VDDQ电压的管子不正常导致加上显卡后VDDQ电压被拉低,导致北桥无法工作,引起单F。不过更换管子后并无效果,后来又更换了AGP槽。还是没有作用。后来仔细想了一下,只有插VGA的时候才会有跑单F的现象,所以判定与AGP方面有关。后来查询电路图,发现Q30管子不正常,有轻微击穿的现象。Q30一端是3V电压,一端是AGPEND,另一端是通往南桥,MS-5的SUSB#信号。此管短路后,当插上AGP显卡时,3V电压便通过AGP卡,直接与AGPEND相连,导致SUSB#信号不对,以至南桥工作不正常,引起全板无复位,更换后OK!

3、MS-7144主板不加电

测量PWSW(注:指连机箱开机按钮的跳针)上电压正常,5、3、1.5Vsb PSON#正常,32.768KHz(编者注:与南桥的相连的实时晶振)正常。在查ms-6时发现42pin rsmrst# 为低电平,因为此信是号联接SB(注:Sourth Bridge,指南桥)、I/O(注:Ultra I/O,指超级I/O,Ultro I/O挂在南桥上,管理一些更为低速的设备,如串并口,红外)和LAN的,它将SB、I/O和LAN始终在复位状态下无法工作。使用断线法先将sb与ms6断开,现象依旧,在断I/o还无变化,当断开lan端后信号正常,更换8201cl后 OK。

4、MS-7144主板开机后自动断电的维修

MS-7144的主板,K8-754的CPU架构,故障现象为插CPU正常加电,15-20秒左右后自动断电。插假负载后开机也是一样。并且断电后短接开关不能加电,量测主板上的所有电压,发现3VSB电压被拉低为1.8V左右,于是更换产生3VSB的Q32,型号为7313,无作用,更换产生3VSB取样电压的MS-6,还是无效,接着更换8237R的南桥,仍然与原来一样。这时就感觉无从下手了,后来试着不加假负载也不加CPU加电,发现没有了自动断电现象,于是怀疑故障出在CPU供电方面,于是不插小12V插头加电测试,也是没有自动断电现象,一般不插小12V正常,说明供电的MOS或电源IC有故障,先更换电源IC,ISL6569,然后加电开机,一切正常,此板修复。

5、MS-6797主板维修一例

朋友拿来一块MSI准系统的主板,MS-6797,865G的主板,刚拿来时是CPU座空焊,他自己用风枪和锡炉换了一个,不过加热不太成功,有很多空焊的地方,接到板后,用935(注:指台湾产FONTON 935 BGA返修站)换了一个CPU座,换完冷却后加电,发现单步卡跑单F,全板都没有复位,CPU电压,时钟,PG,RST都没有,14.318也不起振,这是怎么回事呢?因为这块板子是准系统的,板型细长,北桥与CPU座离得很远,而且用力掰板子的一角,各个测试点的信号和电压就变正常了,于是怀疑北桥空焊,上BGA机加热北桥,下来以后现象依旧,这时仔细观察主板,发现PWM芯片ISL6556的PIN与主板的焊盘之间吃锡似乎不够,所以怀疑6556的PIN因为数次加热所以导致虚焊现象,用烙铁重新加了一遍锡,加电后OK,此板修复。

6、K7主板不加电的一个小经验

有的时候,在修NV和VIA的K7主板的时候,一切工作条件都正常,电压无短路,晶振起振,可是就是不加电,遇到这种情况,会感觉到无从下手,其实可以看一下主板上是否有ATTP1这个8脚的IC,这个原件的作用是作系统监控的,也就是常说的烧不死功能,系统侦测到CPU温度超高后,这个IC就可以自动的把PSON#信号拉高。使主板自动断电,避免CPU的损坏。因为有PSON#信号在这个IC上,所以如果这颗IC有本体不良的话,就会导致主板不加电。

如果朋友们在维修中遇到一切都正常而却不加电的K7主板,可以看有无ATTP1,如果有的话,看看ATTP1的第六脚的5V电压在触发开关时是否有拉低的动作,如果不能拉低,基本上可以说明此元件有故障,一般更换后都会OK的。

7、K8加电马上断电一例

入手一片K8主板,故障是加电后DEBUG卡的灯闪一下后,马上熄灭,经验推断,这一般都是由于供电有微短造成的,或是产生3VSB的MOS被击穿5VSB供替3VSB(注:VSB指待机电压,.即指插电未开机时就开始输出的电压,ATX的紫色线就是5VSB,3VSB是5VSB通过MOS管转换过来的)再就是CMOS跳线插反所至。排除跳线及3VSB的方面后,量测ATX上3.3V,5V等电压的对地二极体值(注:指对地阻值,即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,红笔接地,黑笔接测试点测量出来的值),发现3.3V的对地值仅为135,这是不正常的,明显的偏低,于是查有3.3V输入的IC,换过网卡,时钟芯片,声卡,BIOS块等,还是短路,这时准备杀南桥,但突然想到,是不是有的MOS管短路了呢?于是查所有与3.3V有关的MOS管,终于在内存槽下发现给DDR供电2.6V的两个3055底下已经出锡珠了,于是更换,加负载测后OK,此板修复。

8、865PE主板加电无复位,南桥过热维修一例

朋友拿过来一块联冠的865PE主板,被换过83627HF-AW,故障现象是加电单步卡跑单F,即全部无复位,并且南桥过热。本来以为是南桥内部电压有短路的现象。但量测各个电压点,以及南桥的AD线,均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现象。南桥周边也没有电容短路。我的经验是,一般如果南桥有电压短路,多数是待机电压短路,1.5VSB或3.3VSB,这样的话,一般在插上电压后,不开机,南桥即应发热,可这块板不加电的情况下,并不发热,于是不一定是南桥损坏。本着先电压的思路,加电后查各部分的供电,这时在AGP左侧看到有两个3055的管子,下面的管子看线路,是VDDQ的供电,量各个脚的供电,发现S极没有输出,而G极有控制电压,于是推断此MOS管损坏,于是更换一个新的3055LD,换后加电,VDDQ电压正常,南桥也不发热,此板修复。
9、一杂牌810主板,故障现象开机测试卡“FF”,经测量为CPU 无主供电输出。

检修思路:先找到给主供电供电的场应管Q1、Q2并将其控制极断开,测量电源管理芯片(RT9227A)22针与24针,仍无电压输出,查5V经112电阻进入芯片20脚,12V经100电阻进入1脚,此两点电压均正常,故确定为RT9227A坏,更换后有主供电输出。加电上CPU、内存测可以点亮机器,可是加上硬盘测时,画面只显示第一屏,第二屏(显示CPU、硬盘等信息)没有,光标一直在闪动,拨掉硬盘可以显示第二屏,于是确定故障出现在IDE接口附近。找同样的主板测IDE附近的电压,发现正常主板此处在4V左右,而故障主板在1.5V,因此判断为供电不正常,经查发现此主板的反面有断线,客户自己连上,显得有些粗糙,于是把线重新补一下,开机再测此处电压正常,加硬盘测故障消除。在点复位时发现主板不复位,查复位开关处,复位进14门电路,测其输入电压仅为1.3V,在门电路中1.3V是低电位,由此想到复位针脚的电位不对,故找了处2.5V供电经飞线后与复位针脚相连,再测有2.5V,开机测试,复位正常。致此主板一切正常。

10、一TNT2显卡,故障现象为测试卡代码走26,开机不亮。

故障分析:这种情况首先是用对地打阻法来判断接口的三基色和行、场信号是不是正常,如果都正常,接下来看看晶振的两脚的对地阻值,正常时应该是一边为500左右,一边为700左右。结果测得都正常。接下来考虑的就是供电了,插到主板上测晶振有1.?V的起振电压,给芯片供电的由TL431给3055一个控制级电压,测得有12V,然后测3055的D极发现只有0.5V左右,这里正常时为3.3V左右,无意间测到D极下的电路板上有3.3V电压,至此判断为3055与PCB板虚焊,经加焊后,D极供电恢复正常,S极有2.5V输出,此时机器也能点亮,故障排除。

11、主板型号:TU815EP主板(主板基色为红色,一长型板)

故障现像:进系统死机。维修方案:针对这种现象,根据以住经验,怀疑可能是内存供电不足、时钟频率不对、电容滤波不良、主板虚焊等造成的。排除过程:按照维修方案中提到的,先测量内存供电,发现3.3V正常,用频率计测内存时钟为44MHZ左右,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0.9V,怀疑时钟芯片的供电有问题,经测量发现供电3.3V正常(此主板没有2.5V供电),再查内存与时钟之间相连的排阻为22欧姆,其阻值正常。用二极管档测量与其相连的贴片电容,发现其两端阻值只有6欧姆,时钟芯片有轻微的发烫,更换此电容,故障排除。内存时钟恢复到100MHZ,电压为1.5V。(四)

故障现象:一杂牌810主板,插上电源后主板自动开机,测试卡上的复位灯常亮;偶尔重新插上电源后,测试卡代码可正常显示,到“26”自动关机,代码显“FF”复位灯常亮时不关。排除思路:一般出现这种故障首先想到的是复位电路,有可能是PG相连的元件稳定性不好,经查它过了一个14的非门,通过逻辑电平测量排除14损坏的可能性,于是想到会不会是监控电路出的毛病,因为有时它能正常跑代码,就是跑到一半自动关机。再看主板上用到的是W83627HF-AW的I/O,这款I/O是一个多功能的芯片,它集成监控功能,于是将其更换,加电测试故障排除。

12、主板型号:杂牌AMD板子,黄色PCB板.     故障现像:复位灯常亮,主板无复位信号.

      排除过程:根据这种现像,先查主板供电电路,特别是CPU主供电,发现其为1.75V属于正常范围,再测内存及主板各芯片的供电,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现象.用频率计测各时钟点的频率,没有发现什么问题.可能故障在复位部分,测量复位开关只有0.45V,发现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3.3V以上.这样低的电压相当于短接复位键,所有复位一直常亮.沿着此条线路查找,它连接一个472电阻,一头进14门电路,另一头通过472电阻连接红线.

首先判断门电路是否好坏,更换门电路,故障依旧.472电阻另一头5V正常,但是出来之后只有0.45V,在实际维修当中这样的电阻是很少坏的,有可能是某个东西把它拉低了,仔细查线路发现另外还有一条线连接着三极管C极,E极是接地的,B极有1.2V电压.故障已确定是因为这个管子把它拉低了.再顺着此三极管的B极查找,发现此三极管的B极又连接CPU座旁边一个三极管E极.经测量发现其E极与C极击穿,造成前面的三极管导通把复位键拉低了.更换此三极管故障排除.

13、一PCI1600-F主板不亮。

首先进行目视检查,发现电源控制ICU24(AIC1569)表面有烧毁的痕迹,焊下U24,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。更换U24后该板恢复正常。据用户反映该板这一问题较普遍,AIC1569的购买比较成问题,我从资料中查到可以用HIP6004直接代用它,大家不妨一试。左图是换下来的AIC1569,挺惨吧。

14、一PT-694X-A1主板不亮。

首先进行目视检查,未见异常,之后在检查对CPU的供电时发现Vcore为0V,且电源开关管栅极无激励信号。该板电源控制ICU5采用了LM2637,由它控制电源开关管,用示波器检查它的激励脉冲输出脚无波形,而其Vcc脚的电压正常。在检查了U5的外围元件没问题后判定它坏了,更换U5后,该板恢复正常。左图是该板上的LM2637。

15、一810E主板接电源自动开机,几秒钟后自动关机。

换IO芯片和电容后OK。

16、CU-810主板能上CI,不能上CII且关不了机,有时不能启动。

换IO后问题依旧,查PW—ON线路发现一门电路高低电平不对,换7407后试板OK。

点 评:在实际的维修中,我们一定要细心查找问题,特别是对于这种软故障,更是耐住性子查找。另外,在此主板维修过程中,学员可能会认为,时钟芯片供电正常,但输出不对,就认为时钟芯片坏了,而考虑换时钟芯片,却没有考虑到,可能是后级短路性故障,造成电压输出不对。

网友:
这段不错,看了颇有收获

网友:
谢谢,颇有收获

网友:
又来非原创转贴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