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求助

楼主(2013-10-20):
  接了一台联想E40的本本,本人菜鸟。在论坛查了说保险很容易烧,就量了所有保险,发现FP3开路,接好后可以正常点亮,以为好了,就装好,结果显示到LOGO就会掉电,又拆开,想把FP3的保险断开在看看,忘了拔电,镊子碰到旁边的电容上把IO烧了,订了新的换上去,刚开始上电到1.19左右马上掉电,现在就只在0.3,BIOS也刷过了,没办法了,谁指导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片的问题啊,这款散热片容易坏

网友:
认真量下主板各电路  板子上可能还是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可能后级还有短路吧

网友:
0.3的话,肯定是缺电压了,修电压

网友:
修吧,肯定是故障扩大了,看桥坏了没

网友:
操作不规范阿。带电焊东西呢吧

网友:
电压肯定没有出来了

网友:
嘿嘿,我也是新手。犯点错误正常的,犯了错误才能记得更清楚

网友:
量量各个电感, 哪个电压没出来的

网友:
查各个电压,哪个没出来,就修哪个

网友:
这款机器就是显卡老虚焊 烦透了

网友:
e40通病散热器。。显卡。。你这个应该是认为造成某路供电处问题了。。。开机量量各路电感。。。。掉电之前一点电都没出来的,重点查一下那一路。。

网友:
人为扩大问题了

网友:
看碰到的地方有那些电压。就查这电压到的地方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高电压碰到低电压了。比如19V碰到了3V电路

网友:
0.3缺电压,一个一个电压去确认下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故障扩大了,看桥坏了没

网友:
换待机芯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