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实在点儿背

楼主(2013-10-20):
      说在前面:新手闹得笑话,别喷!MS-7283自己不知道什么板子   复位有电3V短接没反应,经测一端连南桥一端经电阻连红5。这情况能判断南桥挂了吗?(自己心里没底)
      下午以为新手没测好再测测吧,发现复位连红5的电阻短路了,直接测红5对地有5欧。十分疑惑啊,上午还没事怎么就短路了?是不是不小心碰到哪把件烧了? 接着测吧,找了连红5的MOS,二极管都没事接着找了电容(已经花了我将近2个小时时间了)发现ATX边上有个贴片电容一端0欧一端5欧  心想看样子应该是它了。这时发现电源还在ATX上插着太碍手了,就拔了下来(绝对是实际情况啊)。又测了下这个电容,发现能充放电,当时脑袋就发蒙le ,紧接着测了下红5阻值正常了,这下心里紧张了下——别是电源坏了把。 经测电源短路!!!
       心得:自己手艺太浅造成浪费这么久时间,气得我想给自己两拳啊(怕疼没下手),到最后还没整明白是不是南桥的问题.希望高手赐教下吧。希望也能给和我一样的新手朋友分享一下,拿我引以为戒吧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哎   郁闷的一个下午    谢谢大家

网友:
学习了,高手哦

网友:
你这个是啥意思没看懂?    用万用表的时候ATX电源还插着??   我嘞 。好查吗?

网友:
什么意思没看懂呀

网友:
谁让你不从电源开始的.......就跟一电脑不开机,你修半天主板显卡,发现是电源开关坏了一样 还是要从头来啊...

网友:
新手看不懂的路过。。。

网友(2013-11-29):
维修电脑 PC电源先检查啊 后面才是主板基础知识,这也是积累经验啦。

网友:
嗯,电源出问题最让人郁闷!

网友(2014-04-30):
我遇到过,一个技加的主板,就是RST亮常亮,个人以为是主板的问题。说要顾客换全新的,可是换上还是不能跑码,最后换了一个新电源才解决问题,是电源的没有发出PG信号。是一个AM3的板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