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40集显二修奇怪问题!!

楼主(2013-10-20):
  集成显卡,不上CPU电流0.39,测试各路电压均正常,无线网卡复位信号有,时钟应该正常,上CPU后电流飙升到1.3A一直往上升,直到掉电,经验判断未跑马,电流异常的大,确定CPU是好的.

有几个细节地方觉得不对

  换过南桥,当时取下南桥后通电测试了下,居然可以自己上电,各路电压和CPU电压全有,按理说没有南桥应该不触发

还有一个不对的地方,用的是TPS51120 3V.5V芯片,开机信号在12脚.29脚,是U520(门电路)给的信号,疑点是拆掉U520后电路图上51120的12脚29脚就没有其他相关联的电路,这个12脚29脚开启脚一直有5V的电压,3V、5V也正常产生,51120换过,故障依旧,还是本身开启脚就有5V电压。
 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路图是不是搞错了呵呵

网友:
我也想说应该是图纸可能查错了吧!第一个问题说实话真有点玄!楼主修好了记得更进一下贴子看到底是什么怪病

网友:
+3V, +5V 正常的话就不用纠结这了,   自动上电的话 量量 SLP_S3吧, 就是开启分支电压那部分电路

网友:
12脚和29脚不会自己产生电压的,3,5v正常,量下PG信号正常不,正常就不管他

网友A:
1  u520是个或门,插上适配器就会产生3v 5v。单用电池要按开关才产生。
2 你取掉南桥会上电,说明ec参与上电。拆了南桥,等于发给ec的slp_4#,slp_3#没被拉低,为高了,就上电了。

网友:
大问题留给高手解决吧

网友:
装上南桥查不跑吗,图纸可能有误

网友:
芯片内置上拉开启吧

网友:
拆了南桥可以触发的正常的,35V正常可以不用管吧。楼主为什么要拆南桥呢?查到哪里不对吗?

网友:
换个IO试下,

网友:
这板有几种图纸  不过大部分原件编号一样 像我台机器  Q2003     图纸上没有 是双BIOS 管的  我的是没有3 V  5V      TPS51120  条件满足  就是不出电压  51120  换过三个

网友:
3V  5V  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到换IO  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  u520是个或门,插上适配器就会产生3v 5v。单用电池要按开关才产生。
2 你取掉南桥会上电,说明ec参与上电 ...

这位兄弟分析的有点道理  不过看一位高手的维修解说  U520是 与非门电路 你说是或门  不知道你们两个哪个说对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445506  你看下这个

网友:
楼主你的图纸跟我找的是一样的   这图纸对不上板的  我刚才仔细看了你这图纸有   Q514 Q513  集成显卡是没有这两个编号  有Q2003 双MOS 管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