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N (Nvidia nForce 430(MCP61))主板换4600+要重新 ...
华硕 M2N (Nvidia nForce 430(MCP61))主板换4600+要重新设置吗

楼主(2013-10-20):
我用的是一块老板:华硕 M2N (Nvidia nForce 430(MCP61))主板,原配CPU是AMD3600+,用4G内存也只能显示出3G ,现手头有块4600+是好的,想换上用会好点,试换后可以开机,但不能进系统,3600换成4600要重新设置吗,如何设置?请高手指点,谢谢
华硕

网友:
不需要什么设置,要不BIOS 是指恢复下

网友:
理论上不用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回复,我反复试了多次,就是不能进系统,U盘、光盘的PE微形系统也进不了,不需要BIOS重新设置,还会有什么办法?请高手指点,不然这块好的4600+的CPU就用不上,可惜了

网友:
3600+能进系统,4600+不能进? 确定4600+是好的?bios清零下,再不行,刷bios

网友:
谢谢5楼回复,确定4600+是好的,已在别的板试过,bios也放电清零,除bios升级有风险没试过外,其它办法都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