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加电不显

楼主(2013-10-20):
新手求助中:今天碰到一个IBM T43的独显机器,加电触发电流到1.13A左右就不动了,拔掉内存测试也是一样。CPU复位,时钟都测过了,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也都正常,内存也换过了。主板诊断卡跑 84 有时候跑87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,这情况是不是不过内存?该修哪里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人跟我说加焊南桥          内存不应该是北桥控制的么 怎么要加焊南桥。

网友:
电路图,今天没搜到,别人给的

IBM T43.pdf

网友:
刚看了别的帖子,这款机器跑87是通病,加焊南桥 明天加焊下试试,谁能说说为什么要加焊南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