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400 怎么屏蔽独显

楼主(2013-10-20):
thinkpad T400 如何屏蔽独显。CMOS电池放电,然后上电,然后掉电,然后再上电,然后再掉电,然后就可以亮机,0271 、 0251的报错,然后就自己进bios设置。
请高手指点我是不是屏蔽独显就可以了,维修中曾今进到一次桌面了,很多次就白屏。
系统做过,显卡加焊过,谁知道怎么屏蔽,教教。
桌面

网友:
启用VGA模式试试,在CMOS设置里面应该有VGA选项把自己仔细看看

网友:
BIOS, CONFIG ----DISPLAY-----INTERGRATED 应该就行了

网友:
没看到哦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试试哈 兄弟

网友:
如果好了,过来厦门,杀鸡给你吃

网友:
擦上CMOS 电池 还是电流只有1A 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