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发个诊断卡的使用和代码

楼主(2013-10-20):
正常能用的电脑开机后POST卡的数码是这样显示的:
1、首先是复位灯亮一下,表示复位正常,(如果复位灯长亮的话,就表示有些硬件没有准备好,这就要慢慢排查是哪个地方没有复位了,)同时数码卡会显示FF。(这里要注意一下,有的主板没有插CPU的时候,数码管是没有任何显示的。)
2、检测到复位正常后,数码会显示“FF”或者“00”,这是正在检测CPU。如果定在“FF”或者是“00”上,表示主板没有认到CPU,通过了CPU的话代码就会直接跳到“C1”就会显示内存的检测情况了,(如果停在C1不动的话就一般就是表示主板检测不到内存了。)
3、显示C1后正常的话代码会不断的变化了,这些我们可以不看,只要数码在跳就表示内存检测已通过了。跟住我们会看到数码会跳到“25”或者“26”。这就表示主板在检测显卡了。(如果检测不到显卡或者显卡坏的话,数码会定在“25“或者”26“上面不动了。)
4、已检测到显卡正常后,那么数码会继续跳动,这些代码我们也可以一直不管了,等到他最后会跳到“FF”。这表示电脑开机检测已全部通过。诊断卡的工作也就到此结束了。
针对正常主机诊断卡的代码顺序后,我们就可以用诊断卡来对不正常的主机来进行检测了。我们可以看诊断卡停在什么代码上,就可以对号入座,基本判断主机是什么位置有问题了。
常见的代码及故障部位:
一:00、FF、E0、C0、F0、F8:这些表示主板没有检测到CPU。有可能是CPU坏,也有可能是CPU的工作电路不正常。
二:C1,D1,E1,D7,A1:这些都表示主板没有检测到内存,有可能是内存坏,也有可能是内存的供电电路坏。
三:25、26。通常这两个代码是表示没有检测到显卡。
大家以后可以参照这些代码就大概知道是哪里有问题的了。

网友:
学徒3个月,还不会看诊断卡,就等这一口呢,在此拜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