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屏蔽掉温控

楼主(2013-10-20):
如题,海尔A630  LA3961  不定时掉电  掉电后开机又正常。
怀疑温度,(鲁大师跑温度没问题,正常),查温度如下图:
问题:
1、若是温控电路不正常引起的掉电,是图1  图2 中的哪个还是两个都有可能?
2、把图1 中的2  3脚短接后风扇的转速是不是就失控了 ?或者EC得到时温度低的信号就不会让风扇转动?
3、把图2中的PH1 直接拆掉是不是可行?

网友:
说一下这温控的工作原理了

网友:
你把风扇正极拉个5v就行啦

网友A:
把ph1拆了,装个100k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ph1拆了,装个100k电阻就可以了

能否直接把PD8    PR36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ph1拆了,装个100k电阻就可以了

感谢  直接把PD8  PR39 拆掉怎么样?

网友:
PH1是温度越高阻值小,,当温度升高时PH1也将变低,比较器正极电压也会变低,当PH1阻值小到一定时,运算正极不能大于负极时,输出低电平,拉低温控信号,所以直接把PH1换了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