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P显卡问题

楼主(2013-10-20):
请问T61P的显卡
可以换成G84-601-A2吗?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可以吧 没有试过

网友:
等待亮机的结果

网友:
没有换过型号不一样的

网友A:
我想说的是你的601也不是改良的,换上去有什么用,还是显卡门,这显卡贵的要命,这样的显卡外观都是一样的,只不过支持的显存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说的是你的601也不是改良的,换上去有什么用,还是显卡门,这显卡贵的要命,这样的显卡外观都是一样的, ...

这个卡没有多贵吧 100左右  g86大卡还是比较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说的是你的601也不是改良的,换上去有什么用,还是显卡门,这显卡贵的要命,这样的显卡外观都是一样的, ...

支持显存不一样,那么到底接上能否替用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说的是你的601也不是改良的,换上去有什么用,还是显卡门,这显卡贵的要命,这样的显卡外观都是一样的, ...

我说的是改良的大哥

网友:
只有换上试下咯

网友(2014-11-18):
可以换的,需要改个东西

网友:
改什么呢?望赐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