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谁遇到过这种情况?

楼主(2013-10-20):
今天修一台海尔主机,现象是进不去系统,一开机就显示loading drives然后就卡在另一个画面。师傅见多识广,进bios里把那个onboard LAN boot. rom选成无效后成功进去系统?想问下为什么这样设置后可以进入系统?在此拜谢各位……
进不去系统

网友:
把网卡启动关了。看可能上网不。有可能网卡问题吧

网友:
把网卡启动关了,就不会从网卡检测启动了。

网友:
已经关过了

网友:
可能是优先设置从网卡启动,但机器并没连接到服务器,造成无启动媒介,所以有此提示,
你把这项关了,就是可以从硬盘启动了,当然能正常进系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