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高手

楼主(2013-10-20):
昂达g41c+version2.0主板cmos跳线帽拔掉才能开机,开机很正常,就是不能保存时间和每次开机都要按F2,怎么维修呢

网友:
看下跳线后面的二极管和电容有没有坏的。

网友(2014-06-11):
COMS电路有问题 啊

网友:
应该是cmos的电路出现问题了,查一查吧

网友(2015-09-02):
我这个保存时间会档A1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