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映泰NF7050主板,点不亮速龙级CPU,却能点亮闪龙2800

楼主(2013-10-20):
前些天,一块映泰NF7050主板,点不亮速龙级CPU,却能点亮闪龙2800!刷bois后故障依旧,上速龙任何CPU都点不亮,闪龙一次跳过!加焊桥和CPU底座故障依旧!今天又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,结果故障也是一模一样!官方网站查了板子支持速龙5000+,请教高手,这是怎么回事!

网友:
找个最新BIOS

网友:
刷了,也不行,

网友:
不是软故障  应该是硬件故障吧 你先看看上闪龙CPU和速龙CPU 核心的电压有没有什么变化 你会有收获的

网友:
是的,应该是速龙和闪龙核心电压不同。是不是VID电压识别脚电压不正常啊。

网友:
上速龙的时候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不嘛

网友:
点不亮的时候,是什么现象,跑码否?

网友:
不跑码,供电正常!

网友:
做事有始有终啊。

网友:
应该是vid组合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