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3s显卡驱动无法启用。

楼主(2013-10-20):
被这台机器弄得头大了,此机器为HM65平台,机器拿过来的时候不开机。刷了一下bios开机了,可是进系统之后发现分辨率无法调整,画面只显示为4位色。设备管理器里独显、集显的驱动显示为装上但有感叹号无法启用,提示系统资源不够。
以为刷的bios问题,但换了论坛上很多人提供的要么不开机 ,要么还是同样的情况。在低版本的bios下进系统刷了华硕官网提供的最新的bios还是同样的问题。cpu、系统、驱动都也已经换过了,各位觉得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如果PE分辨率正常,应该是显卡本身或驱动问题

网友A:
换屏 搞显卡试试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器现象很熟悉啊 我貌似之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 没搞定最后拿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屏 搞显卡试试

关键是集显也是同样的情况 啊

网友:
过来学习学习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