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t-m5触发嘟嘟叫,不复位修复

楼主(2013-10-20):
海尔G31T-M5,触发一直嘟嘟叫,诊断卡不复位,但测A15,B16时钟复位正常,各供电正常-怪。CPU与NB总线正常,换IO..SB,还叫,拔掉BIOS,复位了,奇迹。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写入一下载BIOS,叫声消失跑吗亮机。此贴仅仅供同行参考,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 IO换的比较多 精英的垃圾板

网友:
无法解释的情况,就干BIOS?

网友:
维修要先把能干的先干了再干大活儿!比如:仔细的观察有没有烧伤,断线,缺件,量电压,温度,BIOS也很重要!可不要雪上加霜哦!

网友:
原来升级可以解决的,下次我也升级一个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真是学习了

网友A:
南桥都给换了,你们换南桥怎么感觉轻描淡写似的,我这还没有BGA返修台,准备买一个,攒钱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都给换了,你们换南桥怎么感觉轻描淡写似的,我这还没有BGA返修台,准备买一个,攒钱呢。

自制BGA,高效-经济-适用。全套500元,整一个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