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-4551G 加电不显,电流0.023A----0.89A----1.35A-----1.5A----1.8A----1.56A停了

楼主(2013-10-20):
AMD平台,独显,看电流,都应该显了才对,内外,都无显,接个外接键盘,能发放大小灯,数字灯,可以正常使用,示波器,打内存波型,有持续波形=============

回到屏接口,屏接口,无LCD VDD    无屏供电,开启信号,来自北桥,用风枪吹了下北桥,还是一样,的电流,也不显。。

来自北桥的屏供电开启信也,一直是零伏。屏的两个I2C    测不到波型,有3.3V电压,屏接口,差分信号,打值,都是一样的。
刷过,BIOS 还是一样的。

有修好的朋友,给点思路,谢谢。。。。。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付上图纸 纬创jv42-dn(JE40-DN)(09919 SA

网友:
上个图纸看看 版号多少

网友A:
加焊显卡芯片试过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显卡芯片试过吗

显卡,北桥,都用风枪吹过,一样的,不显啊

网友:
你还是检查北桥吧

网友:
这个不好搞噢 只有换个显卡搞一下了

网友C:
外接亮么,吹完开启信号出来了么?

网友:
要用BGA试试,有时候风枪不恩能够解决一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外接亮么,吹完开启信号出来了么?

不是说了,开启没有啊,

网友:
BGA试试    风枪很多时候不管用的 我试过风枪吹了不行 BGA就行 若果担心的话 可以刚刚熔焊就马上停掉 危险也不是很大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显卡,北桥,都用风枪吹过,一样的,不显啊

你重点查下RTC这块的电路,就知道结果了。你好!你是湖北黄冈的吗?

网友:
有时候只用风枪吹一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
网友:
能查到这么多   好牛X的

网友:
再考箱里考一下,不行了换北桥

网友:
换个CPU  试一下——加热一下北桥,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重点查下RTC这块的电路,就知道结果了。你好!你是湖北黄冈的吗?

RTC 电路,小电池没有有电的时候,电流是上不去的,跑到1.2A---1.3A,换过电池电流就跑一楼说的这样的

网友:
各位修到这个机器的朋友,来说说嘛

网友E:
这机我修了很多台,不是CMOS电池没电就是北桥虚焊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机我修了很多台,不是CMOS电池没电就是北桥虚焊.

现在,已加焊北桥,和显卡,电流还是一样,键盘,数字灯,大小写灯,都正常使用
还是外接,内接,无显,主要是屏,供电都一直是零

网友(2014-07-10):
碰到一个跟你的一模一样的机器,头疼的是所有的电感都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