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上网本不通电.保护隔离

楼主(2013-10-20):
拆机量得待机芯片没有主供电 往回查保护隔离没过充电芯片是88731 想请教下88731要满足些什么条件13脚acok才会输出?现在2脚3.9v应该是对的因为我有个一样的机器也是3.9v可能表的误差.主供电也正常芯片换过一样 谁能给点思路?????

uw1 mb_0812.pdf

网友:
最好把图弄上来大家也好帮你看看 这样的话想在纸上谈兵都不行 因为没纸啊!……

网友:
没人看了吗?

网友:
有主供电  有ACIN   就会有 ACOK

网友:
没有ACOK关键是

网友:
1 DCIN当适配器接入后,从PL8,PL9输出电压VA;VA经过二极管PD20电阻PR149,输入到芯片pin22的DCIN引脚,为芯片提供主供电输入。2 ACIN VA另一路通过电阻串联分压,输入到芯片PIN2引脚ACIN,提供电源接入的侦测 信号, 3 ACOK当ACIN信号高于3.2V时,ACOK输出高电平信号;而根据芯片内部功能定义,当ACIN电压低于17.5V时,ACIN信号将低于3.223514V,芯片PIN13的ACOK信号输出低电平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80950-1-1.html

网友:
你这个文章我看到过 条件都满足了 就是不出

网友:
直接飞线,电池不要用

网友:
直接飞线可以开机但是cpu电压不出

网友:
主芯片没发法分析

网友:
pq22坏了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