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无法启动,可以引导启动

楼主(2013-10-21):
今天接一台主机,装系统不进,检测硬盘完好无损。就怀疑主板,修了主板还是老样子,就换了块新的主板。系统可以装进了,但是硬盘启动的时候无法启动,必须引导启动一下才可以进系统。郁闷呀!各位大侠们,小弟初来乍到,没什么经验。还望各位指点一下。
硬盘
主板

网友:
先拿一块新的硬盘试试,看能不能进系统,先在新的硬盘把系统重做一遍,在看看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硬盘分区故障吧
可以备份一下资料,重新分区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,重建一下mbr试试

网友:
最后在检测硬盘坏道的时候,在里面修复一下,在从新分区装系统。就Ok啦!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