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租][AOC2216VW+显示器][闪屏]

楼主(2013-10-21):
我的显示其实正常使用着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灯或白光管按按钮。

显示器就黑闪一下~为什么

求租~~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吧

网友:
意思是你操作其他带光的东西显示器会感应?

网友:
显示器电路板EMI或大电容不稳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:显示器使用中打开其它电源设备,显示器就黑闪一下~~

电压不够吧?是不是一个插座上

网友:
300v大电容老化,容量变低了。
换个新的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