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21自动加电求救

楼主(2013-10-21):
该机器是插电自动加电 显示完logo就掉电了 量开关的对地阻值底把ec的引脚挑开后就有3.3v了  心想肯定是ec坏了 从淘宝上定了换上后加电0.3a就掉电  心想是不是坏的 于是又换了一家  定回来换上后现象一样 不可能两家的ec都是坏的而且现象一样  求大神帮忙  也找不到图纸    有图纸的给上传一份吧   这个机器光南桥边上一个BIOS   ec旁边没有  是不是这个ec带程序啊   望指点

网友:
找下开关电路上 可能有漏电的电容 这个电压应该是EC发出的 跳开有3.3 那说明EC是好的啊 换下开关

网友:
EC发出跳变相连的原件 跑跑试试

网友:
也许是开关问题

网友:
不插开关板,手动开机试试看会不会掉电

网友:
我碰到一个华硕自动加电的 把板子上的电容悍了一遍好了

网友:
我的自动触发但不掉电 正常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