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 pp42l集显通电自动触发上的0.165不动

楼主(2013-10-21):
dell 1440 pp42l集显通电自动触发上的0.165不动  请大师们知道的说下应该怎么修 ?  是那里问题 ?  板号  ALBA UMA  6L  08265-1     484BK09。011   不胜感激!谢谢

网友:
看看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。

网友:
思路太少 干桥吧

网友:
先测下电压看
,自动上电???开关板有3.3V否?
EC是否产生高低电平,南桥是否已经工作等。。。

网友A:
3B 5B有没有出来 这个要先查

网友:
CPU供电 还有其他电压看看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怎么查南桥是否已经工作 ?还有哪个EC产生高电瓶改怎么查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B 5B有没有出来 这个要先查

3   V   5V  已经到位  电感上有

网友:
修过HP的机子,开机上电,0.1安然后重启上电,反复。待机都出来了,后来查明是3V后续没出来,其实就是一个电阻坏了,估计楼主这种情况差不多,应该是后继电压没出来,挨着量电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