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场管的导通

楼主(2013-10-21):
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比如一个NPN的三极管,只有B极有电压,但是C极和E极都没有电压,你们说电流会流向C极或者E极吗?
还有一个问题。就是关于场管,如果只有G极有电压,D极没电压,S极接地,那么场管会导通吗?

网友:
NPN三极管,B极有电压且BE极间形成回路,BE会有微电流,B-C永远不会有电流,条件满足导通的是CE,
场管DS无电压当然不会导通,GS极压差是DS导通的前提条件,D极要加电压才能导通。

网友:
百分百不会
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同意二楼   学习了
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NPN  B极的电压一定要大于E极0.7v才能导通吧,不导通的话有电流吗,我不太清楚,硅管来的我说的是,
场管是N 沟道还是P 的,增强型还是损耗型 的,增强型N的话,G极电压力大于S极就会导通DS。不知道对不对,我也是新手来的,

网友:
这个地方很容易让人差生误解。

网友:
我也来学习一下
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同意二楼,很多人总是习惯想成NPN三极管B极高电平导通,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,要求BE形成回路,CE才会导通

网友A:
NPN G极高电平导通 PNP反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PN G极高电平导通 PNP反之!

诶呦我去,自己没搞明白就来教别人拉。三极管三极bce场管三极gds.貌似你合二为一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