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系统之后

楼主(2013-10-21):
每次安装完系统之后到桌面就会先出现什么彩票,然后又突然出现百度浏览器,还有一个就是QQ安全管家,U盘已经格式化过了,换了一台刚买的电脑上,求解

网友:
这个好解释,不是你系统自带的安装程序,就是你的硬盘在主引导区里有类似病毒的程序在捣乱。

网友:
应该是有病毒,我的系统原来里面也又没有那个,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那些个垃圾东西。

网友:
有二个可能:

                  第一是你的启动盘带有软件推广,或者是你的GHOST盘带有。换下U启和GHOST就行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第二个可能是中了中引导型病毒,只要覆盖主引导信息就可以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如果你的硬盘是新的,那前者的可能比较大。

网友:
huange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

网友:
重建系统MBR

网友A:
换U盘和系统/不 行就是病毒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U盘和系统/不 行就是病毒啊

病毒在哪?

网友B:
直接在PE下diskgenius软件里操下重建就可以了吗?还有现在问题出了我的U盘安装过我U盘里的GHOST系统都会出现那种情况,有办法修复我U盘里的问题吗?U盘用杀软查没有病毒,不知道是不是引导病毒杀不了,求助

网友:
我曾经买到过一张光盘 装好系统之后QQvip1。。。。。用一会儿就蓝屏了  问题多得很。。!!

网友C:
全盘格式化,然后再换个系统!

网友:
我装过一个系统里面封装了4个浏览器,2345,360浏览器,绿色浏览器,百度浏览器。真不知道他们想干嘛

网友D:
那是系统封装好的软件,装个纯净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是系统封装好的软件,装个纯净版的。

是出现系统所有图标只有过了几秒才跳出来的,百度浏览器,QQ安全管家,不懂就别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全盘格式化,然后再换个系统!

不是系统的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PE引导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在PE下diskgenius软件里操下重建就可以了吗?还有现在问题出了我的U盘安装过我U盘里的GHOST系统都会出 ...

如果是U盘装过的系统都会出现 最好换PE制作U盘启动的工具

网友E:
鬼影病毒,PE下重建硬盘MBR。

网友:
换个纯净版的ghost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鬼影病毒,PE下重建硬盘MBR。

主要是我的U盘啊,晕倒,是我的U盘装过之后都会出现那种情况,和电脑的硬盘什么关系

网友:
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病毒

网友:
四楼正解

网友B:
怎么覆盖主引导信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覆盖主引导信息

fdisk /mbr

就这个命令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全盘格式化,然后再换个系统!

早点试过了,不行

网友F:
这个通常是你的ghost系统有问题。换一个系统试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这个通常是你的ghost系统有问题。换一个系统试试。

换过了,我的U盘里有三个GHOST,都会这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换过了,我的U盘里有三个GHOST,都会这样

是用u盘启动吗?如果系统有病毒,最好不要在那个系统下,用硬盘安装器之类的,安装系统。最好用doc下进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用u盘启动吗?如果系统有病毒,最好不要在那个系统下,用硬盘安装器之类的,安装系统。最好用doc下进行 ...

我现在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