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17方屏高压板维修

楼主(2013-10-21):
开机闪一下就灭,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,请教给思路

网友:
查反馈线路,及那灯管口的4个陶瓷电容。

网友:
我们这边都是 换的

网友:
加焊高压包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先测量2组供电管是否击穿

网友:
求你改高压

网友:
直接换板子,不是4606的高压板一般没必要去折腾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