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410

楼主(2013-10-21):
外接有显,能接无显示,求助中

网友:
你说的不清楚啊、我之前修过3.5.V短路的、显卡坏了、显存也坏了、都换了之后外接亮、上屏不亮、有时候花瓶、有时候灰屏搞了好久才搞好

网友:
你看清楚是黑屏还是暗屏,暗屏多是高压坏,或者是灯管坏,黑屏查屏,屏供电,屏线,屏线接口,最后查显卡。

网友:
电脑外接进系统都没问题,就是装内屏,开机无显,这是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 干显卡

网友:
显卡坏,更换显卡.